关于DVP14SS2

楼主(2016-06-23):
我用PLSY输出Y5 该用M 多少等这个指令运行结束  执行下一个  M1029?  M1036?

网友A:
DVP14SS 只有Y0,Y2可以输出脉冲,PLSY输出不能用Y5 ,定位指令执行完毕 M1029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DVP14SS 只有Y0,Y2可以输出脉冲,PLSY输出不能用Y5 ,定位指令执行完毕 M1029接通

丫5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