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驱动器UN003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3):
安川伺服17位编码器转一圈发出32768个脉冲,但是用UN003监测一圈却是65535个脉冲,是怎么回事?安川驱动器型号是SGDM-10ADA ,电机型号是SGMGH-09ACA61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Un003是旋转角1(32位10进制数显示),单位是从原点开始的脉冲数;伺服驱动器上看收到多少脉冲,是监视Un00C,但Σ-Ⅱ系列是32位16进制数显示,需要换算,您可以到安川官网下载sigmawin+软件来监视。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从PLC 发脉冲3600个,电子齿轮PN202=32768  PN203=900,电机刚好转一圈,动作都正常,但UN003=UN00C*PN202/PN203=3600*32768/900=131072 实际显示却是65535 ,是哪里问题?

楼主:
试运行:按照位置控制模式下的运行步骤  到第七步 按照公式算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