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根加热棒接线方式

楼主(2016-06-23):
电源电压为三相200V,现在手头有三根加热棒,以下两种接线方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不同

1,三角型接法

2,三根加热棒并联连接

网友A:
三角形接法200V是不可以的,你说的第二种,也就是星形接法。这个可以。接在一起的那头接零线,其余A,B,C接L1,L2,L3。三角形的你需要接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200V是不可以的,你说的第二种,也就是星形...

我这边电源电压就是三相200V的,三相四线制,没有零线。然后加热棒额定电压是200V,用其中的两相火线接在加热棒的两端可行吗?

网友A:
你那三相四线的,那一根是地线?三相线的线电压是220V?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接三角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接三角形的吧!

是的呢,两种接线方式对加热效率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没有,同样的效果。一般Y形它加的电压是220V,三角形的加的是380V,就像你这个三线200V一样。关键你这个没零线,只能采用三角形的接法了。

网友B:
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可以,三角形接法有效电压比星形接法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角形接法200V是不可以的,你说的第二种,也就是星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星形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可以,三角形接法有效电压比星形接法高。

他这个不能用Y型的,他电路没零线,要是非接Y形,会大大影响效率的。

网友D:
大家注意电源电压时三相220v,以上9位说的都是三相380V电源的接法。楼主提到有三根解热棒,一定要注意加热棒的电压,若果是380V的只能接成星形,如果加热棒的电压时220V就要接成三角形

网友E:
我认为是可以串并一起接的。地都是一根,但输出可以引出几根抽头。

网友F:
如果电源电压为三相200V(380AC),加热棒额定电压是200V(380AC),接成三角形或星形都是可以的,如果不考虑加热效率,星形接法的加热管的寿命比三角形接法的要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王者之师--垵垵  三角形接法200V...

这样的问题还讨论来讨论去?

三相四线制,没有零线,那叫四线制?没有零线怎知是三相四线值的模式?

所以既然是三相四线制,那么就有零线。

这样即可就是每一相接一个加热棒,就如同我们民用的灯泡一样,三根火线接三个加热棒,零线公用。

如果没有零线,那就不是三相四线值,就是我们的三相交流电,星三角接法。

三角解法,电压升高根三倍,超出加热棒的电压范围。

所以必须使用星型接法,那么就是三根火线分别接加热棒的一端,三根加热棒的另一端接在一起。

网友H:
楼主的2种接法都行。

首先三角形接法是正确的,星形接法每个加热管的电压只有120V,不能正常加热;

三根并联连接也行,接到电源的2根相线,这样的接法三相电流不平衡,不知你电源能否适应。

三根相同的电热管星接不需要接零线,星接点空着,电源的线电压是电热管电压的根号3倍。比如220V电热管,星接,其电源的线电压要380V。

网友I:
特来观望学习,看看回复

网友J:
如果加热棒接法是星型3相380V电压,接法不变,此时如果改成220V供电,那么加热棒的效率会大大降低。 如果要用220就改为三角形接法。 如果加热棒接法是三角形380V,那你只能用三角形380V接了, 如果改为星型需要660V的电压,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基本上是加热棒的接法决定电压的,和星三角降压启动一个原理, 大功率电动机采用的星三角中的星转换其实就是效率大大降低启动电动机一下, 而持续运行则是用的三角形接法。

网友K:
看看 学习了 希望对自由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