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谐振耐压测试设备十问十答 你知道几个

楼主(2016-06-23):
1、我们的变频电源采用的是什么原理?

  开关型SPWM调制逆变。

2、我们变频电源的电源容量是多少?

  10kv10km电缆标配8kW,根据不同规格可在4至100kW间选择。

3、我们整套设备的最大输出容量是多少?

  10kv10km电缆装置最大输出容可达150kVA;根据不同规格可以做到1000kVA以上。

4、我们最高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多少伏?

  最高输出电压不是由变频电源决定的,而是由外接电抗和电容分压器决定的,根据测试需要决定最高电压,一般达到电缆工作电压1.7倍即可。

5、我们输出高压电流可以达到多少安?

  思源的便携式变频耐压试验装置输出高压电流最高可达20A;便携式1kV-35kV电缆耐压试验装置输出高压电流最高可达12.66A。

  也是根据被测对象选择最大电流,没有技术难度,影响价格。10kv10km电缆有4A就够了。

6、我们的输出频率范围是多少?

  我们的变频范围大大扩展,可以达到1-600hz,显著扩展了被试范围。频率可以低到1Hz,这样在使用相同电抗的前提下,就可以测试更大的电容负载即更长的电缆;频率可以高到600Hz,在使用相同的电抗下可以测试更小的电容负载即更短的电缆。

7、我们的频率调节分辨率是多少?

  变频耐压试验装置的频率调节分辨率为0.01Hz;没有技术难点。

8、我们的输出系统具有哪些保护功能?

  具有过压、过流、放电以及断电等全自动保护;还有接地保护。

9、我们的波形畸变率是多少?

  市面同类型设备输出电压波形畸变率≤1%。

10、我们的品质因数是多少?

  50以上,而且由于取消了升压变压器没有了励磁消耗,品质因数更高。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还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