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6-06-23):
我们现在做的项目都是PLC来控制机器人的动作,然后看到其他公司做的产品用到触摸屏来控制机器人,感觉实用性更强,处理故障起来更加方便,请问是怎么实现的,有谁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么,请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A:
机器人本来就具备编程功能,你给机器人编好程序再和触摸屏通讯即可。详情你可以问问机器人售后技术支持。他们给你提供资料看看。

网友B:
机器人的编程功能一般比PLC的强。关键是触摸屏与机器人之间的通讯是什么协议。只要解决了通讯,应该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C:
你好我们是做运动控制开发方案的,有需要详细了解我们的产品资料,加我QQ626785826,电话13600425016

网友D:
所有机器人都可以通过PLC对其进行远程控制(外部自动控制),无非就是定义一些I/O而已,PLC将控制信号发送给机器人(总线或者硬接线),使机器人执行指定预设的程序号运行。触摸屏应该只是对PLC进行操作及显示用的。

网友E(2016-08-10):
外围控制设备多的情况下,机器人做从站,PLC做主站,用总线方式,具体怎么配置,机器人厂商提供IO等接线控制方式

网友F:
触摸屏大量应用于实践中 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 许多信息都可通过其显示出来 是设备操作更加简便 故障排除利用报警信息和输入输出信号展示很容易排除

网友G(2018-01-27):
触摸屏跟机器人建立通讯,就是让触摸屏的软元件,跟机器人的变量对应起来,这就是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