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S7-1200用主从通讯

楼主(2016-06-23):
    各位,情况这样:

    用了两台1200的PLC。一个做服务器一个做客户端。将PLC2的DB值(SENT)发送给PLC DB里(RCV)

但是PLC2的 MB_CLIENT报警7000.请问各位为何。

网友A:
来看看有没高人解答,还没玩过1200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多谢大家。只要将MB-CLIENT 里面的DISCONNECT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自己解决了。多谢大家。只要将MB-CLIENT 里...

将其改为0

网友B:
直接将一个PLC做主,一个PLC做从就好了,还需要这样传送数据??

只要是V4.0以上版本都OK

网友C:
好多次想玩,就因为博图软件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