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盐碱地的水怎么处理可以饮用?有做水处理的吗?

楼主(2016-06-23):
请问:盐碱地的水怎么处理可以饮用?有做水处理的吗?

楼主:
大家都不知道啊????

网友A:
不太懂,不过是不是要先做土壤分析,然后用物理或者化学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不过是不是要先做土壤分析,然后用物理或者化学手段这么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不过是不是要先做...

应该要吧,总不至于过滤下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吧,我也不懂,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