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行程开关选型(求推荐靠谱行程开关品牌)

楼主(2016-06-23):
我这边做的控制需要在两端采用行程开关进行限位,请问一下,有没有推荐的行程开关品牌? 因为现在做的是样机,需要比较靠谱的行程开关。而且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需要选用比较耐用的行程开关

网友A:
欧姆龙行程开关,质量属于中上等的,推荐使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用欧姆龙接近开关,还不错

网友C:
推荐使用azbil阿自倍尔,以前叫山武, 我们做的汽车涂装生产线,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的,从来没有损坏的情况,10左右没有更换, 只是开关前端接触圆轮磨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行程开关,质量属于中上等的,推荐使用。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用欧姆龙接近开关,还不错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azbil阿自倍尔,以前叫山武, 我们做的汽车...

嗯嗯,谢谢,查了一下,山武的确实不错。还做好多防爆限位开关

网友D:
欧姆龙的好啊。但是很贵。一般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龙的好啊。但是很贵。一般的就行

嗯哪嗯哪

网友E:
买进口的大牌,AB的机械行程开关我的裁定刀一天碰撞开关4000千多次老精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进口的大牌,AB的机械行程开关我的裁定刀一天碰撞开关...

AB是什么牌的呀?

网友F:
欧姆龙的672,671等槽型光电很好用,一般伺服上都用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欧姆龙的672,671等槽型光电很好用,一般伺服上都用...

嗯嗯,我选的EJ3K系列的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