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转矩突然增大呢!

楼主(2016-06-23):
伺服电机,做离心运动!在监控曲线状态时,发现力矩有时突然变大,P-Con也会有下落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十有八九是机械故障,空运行看看情况

网友B:
你可以盘车感觉一下,这样首先可以判断是不是机械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负载,可能负载有变化。

网友D:
可能有卡顿现象。建议检查一下是不是又物件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