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看下

楼主(2016-06-24):
大神看下为什么后面35.00没通啊。前面条件都通了,后面线圈却不得电。

我检查过也没有双线圈,把两个完成标志位单独写入新的网络后面线圈也不通。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楼主是否用了主控指令或是跳转指令?

网友B:
建议下次直接上图,下载再看实在是麻烦

网友B:
除非是打包的程序或者工程,需要上传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用了主控指令或是跳转指令?

没有啊

网友C:
找了下欧姆龙的手册,您的问题是出在梯形图执行扫描周期。

网友D:
楼主是否使用主控指令?

网友E:
看下你的程序有没有下载下去?

网友F:
没有程序啊?

你至少发个完整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了下欧姆龙的手册,您的问题是出在梯形图执行扫描周期。

我改成位置比较就可以。不太明白执行扫描周期为什么会后面线圈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程序啊?你至少发个完整的程序啊

我改成位置比较就可以。

网友G:
plc程序没下载会这样,PLC错误报警也会这样,用了跳转或主控指令,或双线圈输出也会这样。

网友H:
是不是在其他位置把这个位给OFF啦

网友I:
建议你改成SET置位。再到其他地方给W35.00接通。你这是扫描时出错了。

网友J:
有没有用步进指令,是否步进跳的时序问题,建议查明更改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