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光电开关的种类

楼主(2016-06-24):
(1)漫反射式光电开关

    漫反射式光电开关是一种集发射器和接收器于一体的传感器,当有被检测物体经过时,将光电开关发射器发射的足够量的光线反射到接收器,于是光电开关就产生了开关信号。当被检测物体的表面光亮或其反光率极高时,漫反射式光电开关是首选的检测模式。漫反射式光电开关作用距离的典型值为3m。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具有如下特征。

    ①有效作用距离由目标的反射能力决定,即由目标表面性质和颜色决定。

    ②当光电开关由单个元件组成时,通常可以达到粗定位。

    ③可采用背景抑制功能调节测量距离。

    ④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对目标上的灰尘和目标变化了的反射性能敏感。

    (2)镜反射式光电开关

    镜反射式光电开关也是集发射器与接收器于一体,发射器发出的光线经过反射镜反射回接收器。镜反射式光电开关由发射器和接收器构成的情况是一种标准配置,从发射器发出的光束在对面的反射镜上被反射,即返回接收器,当光束被中断时会产生一个开关信号。光的通过时间是信号持续时间的2倍,有效作用距离为0.1~20m。镜反射式光电开关具有以下特征。

    ①可辨别不透明的物体。

    ②借助反射镜形成较宽的有效距离范围。

    ③不易受干扰,可以可靠地应用于野外或者有灰尘的环境中。

    (3)对射式光电开关

    对射式光电开关包含在结构上相互分离且光轴相对放置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发射器发出的光线直接进入接收器。当被检测物体经过发射器和接收器之间且阻断光线时,光电开关就产生了开关信号。当检测物体是不透明的时,对射式光电开关是最可靠的检测模式,典型的方式是位于同一轴线上的光电开关可以相互分开达50m。对射式光电开关具有如下特征。

    ①可辨别不透明的反光物体。

    ②有效距离大,因为光束跨越感应距离的时间仅为一次。

    ③不易受干扰,可以可靠地应用于野外或者有灰尘的环境中。

    ④装置的消耗高,两个单元都必须敷设电缆。

    (4)槽式光电开关

    槽式光电开关通常是标准的U字形结构,其发射器和接收器分别位于U形槽的两边并形成一光轴。当被检测物体经过U形槽且阻断光轴时,光电开关就产生了开关信号。槽式光电开关能比较安全可靠地检测高速变化的物体,分辨透明与半透明物体。

    (5)光纤式光电开关

    光纤式光电开关采用塑料或玻璃光纤传感器来引导光线,以实现被检测物体不在相近区域的检测。通常光纤传感器分为对射式和漫反射式两种。

网友A:
光电开关应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