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分级投入

楼主(2016-06-24):
比如电加热分级1:2:4,那PID值多少时投入一级电加热,什么时候投入二级电加热,一次类推,哪位高手指教一下。。。。。。。1:2:3呢

网友A:
这得看你的实际加热要求,速度、精度、功率等之间的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你的实际加热要求,速度、精度、功率等之间的协调。

请问应用于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一般怎么算,凭经验还是有计算公式,我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有答案

网友B(2016-12-2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这得看你的实...

问题解决了么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