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行程开关的时候的一些参数问题?

楼主(2016-06-24):
行程开关我选的是欧姆龙WL-N系列,作为接PLC的输入端,所带电源为24V,那么,24V电压能够让该行程开关工作,其次,行程开关参数中的阻性负载与灯负载、感性负载与非感性负载时什么含义?以及其中参数框中电流的含义???

网友A:
其实就是你所带负载的性质和容量,看看够不够用。

楼主:
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其实就是你所带负载的性质和容量,看看够不够用。

那也就是我选用的负载的电压电流不超过这个容量就够了咯?

网友B:
感性负载,也就是会产生感抗的负载,什么会产生感抗,线圈,也就是说有线圈的基本都是感性负载,没有线圈的如灯等就是非感性负载。。小小意见望采纳。。你上面说的所选择的电压对应你的负载类型有个电流,这个电流只要你保证在这个传感器的电路中电流不要超过他就行了,超过它你的传感器就GAMEOVER了。。还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性负载,也就是会产生感抗的负载,什么会产生感抗,线圈...

没有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