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LC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6-06-24):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电脑与多台PLC通信(就是对PLC进行下载程序,并监控程序运行),因为电脑和PLC是采用网络电缆通信的,可是电脑只有一个网络电缆接口,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求各位指点!

网友A:
交换机,设置不一样的IP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以太网方式就像,正如楼上所说,IP地址不一样。

但是第一次下载程序大部分情况下要使用编程电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设置不一样的IP不就可以了吗

 与路由相连的那种交换机可以吗?还是说有专门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方式就像,正如楼上所说,IP地址不一样。但是第一...

 我用的S7-200 smart直接用网络电缆线就可以下载程序,就是平时我们联网用的线,现在我想做到可以同时使用多台PLC

网友C:
采用交换机,设置不同的IP地址。goo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采用交换机,设置不同的IP地址。good

T台达交换机  找我

网友E:
交换机弄一个就好了,通过不同ip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