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485ADP通訊

楼主(2016-06-24):
我現在需求FX3U-485ADP跟變頻器通訊,現在不知道怎麼玩這個東西,需求案例,請各位大神給予我支持~~~~~~~~~~~~~~~~~多謝,獎勵積分

网友A(2019-01-18):
朋友学会了吗?求指点指点!

请问搞好了吗?本人想请教你。本人也在学习,不知程序怎么写!通讯参数不知道设定的对不对,我是用来设置十几台台达变频器的频率

网友B:
FX3u-485ADP跟伺服通讯做过  原理应该都一样  设置好格式  用ADRRW指令 读写相应的地址 就可以了

网友C(2019-04-1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