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通道地址

楼主(2016-06-24):
MCGS屏和三菱变频器用MODBUS RTU协议通讯,在增加设备通道时通道的地址应该是怎么写,比如变频器的寄存器40009是控制输入命令,40015是运行频率,那在MODBUS中增加设备通道时应该填多少,有没有什么转换关系?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控制输入命令:

MCGS上面

通道类型:选择<此处内容被屏蔽>4区<此处内容被屏蔽>输出寄存器;

数据类型:16位无符号二进制;

通道地址:0009

通道个数:1

读写类型:只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输入命令:MCGS上面通道类型:选择<此处内容被屏...

如果类型是只写的话,通讯显示状态为4,表示设备命令读写操作失败错误,我把类型改成读写的话通讯为0,是正常通讯了但输入指令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控制输入命令:MCGS上面通道类型:选择<此处内容被屏... 内容的回复!如果类型是只写的话,通讯显示状态为4,表示设备命令读写操作失败错误,我把类型改成读写的话通讯为0,是正常通讯了但输入指令还是不行

做2个输入框,地址分别为D8  D9试下

楼主:
你好,D8,D9是通道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ru...

你好,D8,D9是通道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ru... 内容的回复!你好,D8,D9是通道地址吗

你在界面上做2个数字输入框,地址分别为d8.d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ru... 内容的回复!你好,D8,D9是通道地址吗

你在界面上做2个数字输入框,地址分别为d8.d9设备通道地址还是为4000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

能加你QQ好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 内容的回复!能加你QQ好友吗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我没实践过。我的组态王和信捷屏怎么都通讯不上.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zh... 内容的回复!能加你QQ好友吗     内容的回复: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我没实践过。我的组态王和信捷屏怎么都通讯不上.你知道怎么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zqcbeyo...

这个我没用过,我也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C:
以40009地址为例,增加设备通道->通道类型选4区,选好数据类型,通道地址位9,个数为1,既然是控制,那就应该选读写方式,这样就可添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40009地址为例,增加设备通道->通道类型选4区,...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