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电传感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6-24):
光电传感器有NPN和PNP型,那在选型时该怎样选择?是选NPN型还是PNP型

网友A:
根据设备的控制方式选择

网友B:
根据控制设备的型号来选择,一般日系是npn,欧系是pnp

网友C:
根据PLC说明书,相应的数字量输入类型确定

网友D:
npn(n24)光电给的是(n24)(-)的信号,pnp(p24)光电给的是p24(+)信号,至于如何选择要看你PLC需要什么信号了,要N24的信号,NPN,要P24的信号,PNP.如此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npn(n24)光电给的是(n24)(-)的信号,pn...

嗯嗯,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