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指令轮询问题

楼主(2016-06-24):
各位:

  小弟最近在做倾角传感器与台达DVP-SE系列PLC的COM2(RS485)的自由协议通信(RS指令),已经实现了一个传感器的通信。通过接受完成位M1123来再次触发RS指令发送,实现了不停的读取传感器值得目的。但是现在我要实现的是两个传感器之间的不停的轮询,即读1号传感器——读2号传感器——读1号传感器这样子不停的循环往复。

  小弟使用了下图所示的方法来做,但是一直行不通,也不想使用定时器来触发(定时器可能导致线路阻塞或者效率不高等问题),希望各位大神能给点提示和指点。

网友A:
顶起

顶起

顶起

顶起

顶起

网友B:
交换通道不用初始化通讯端口吗

楼主:
不用的,通讯口初始化只需要在程序开始运行或者通讯开始的时候初始化一次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交换通道不用初始化通讯端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