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跟西门子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6-24):
各位师傅,我想用台达的触摸屏直通西门子变频器420系列,我用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那个师傅做过这样的

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

1、人机程序中选择连接控制的种类为:MOBUS RTU

2、查找西门子变频器手册,将通讯设置成RS485、 MOBUS RTU通讯方式,具体通讯格式与人机上的设置成一样的;

3、根据变频器手册中的参数地址,注意要的是MODBUS地址,然后在人机程序中选择对应的元件。

4、实际联机时,人机这边9针口对应的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1、人机程序中选择连接控制的种类为:MOBUS RTU2、查找西门子变频器手册,将通讯设置成RS485、 MOBUS RTU通讯方式,具体通讯格式与人机上的设置成一样的;3、根据变频器手册中的参数地址,注意要的是MODBUS地址,然后在人机程序中选择对应的元件。4、实际联机时,人机这边9针口对应的是1+、6-

您好,不用写宏通讯吧,我可以认为跟台达变频器的操作步骤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1、人机程序中选择连接控制的种类为:MOBUS RTU2、查找西门子变频器手册,将通讯设置成RS485、 MOBUS RTU通讯方式,具体通讯格式与人机上的设置成一样的;3、根据变频器手册中的参数地址,注意要的是MODBUS地址,然后在人机程序中选择对应的元件。4、实际联机时,人机这边9针口对应的是1+、6-

您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我这个挺着急的,所以想多问问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1...

 和连接台达变频器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开始时候选择的控制器类型不同而已,关键你要查变频器端的资料,特别是参数的MOBUS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1... 内容的回复! 和连接台达变频器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开始时候选择的控制器类型不同而已,关键你要查变频器端的资料,特别是参数的MOBUS地址。

你查了,西门子变频器420没有modba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做起来不难,按下面的步骤走:1... 内容的回复! 和连接台达变频器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开始时候选择的控制器类型不同而已,关键你要查变频器端的资料,特别是参数的MOBUS地址。

我查了,西门子420变频器没有modba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