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PLC继电器输出改为晶体管输出两用机

楼主(2016-06-24):
关於PLC继电器输出改为继电器,晶体管两用输出

原设备中使用的是全继电器输出pLC,因生产需要增加了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又要添加晶体管输出的PLC模块,用以输出高频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但买不到,只好将20KHZ接入继电器输出,示波器显示,没有输出,但有一很小的嗡嗡响声,由次可以推定,PLC厂家在制作过程中,流水线上他的振荡系统都成一致的,只是,需要晶体管输出时,就装上功率大点的晶体管,需要继电器输出时,就装继电器。

随即,将PLC拆开,将主板上对应Y0的继电器拆下,将其两端的线引出,接入伺服驱动,电机运转正常,且脉冲频率,脉冲个数可调(16位 0~32767),甚方便。

有两点注意:

(1)若需脉冲幅度足够大时,可加一级功率和频率能满足的晶体管放大。

(2)不是所有继电器输出端子都可改造,一般在Y0~Y4之间,在编程时会有提示,若没有,在运行时也会提示。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