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怎么复制一段程序,焊缝要焊两道

楼主(2016-06-25):
如提,新手没有分 求带

网友A:
不是有一个区段复制吗?选择复制就可以了哇?

网友B:
复制 粘贴、。。。。或者平行移动程序选好坐标ok、、、

网友C:
安川的没有多层多道吗?厚板比较常用的功能啊

网友D(2016-11-12):
引用 网友C:
安川的没有多层多道吗?厚板比较常用的功能啊

安川有多层多道的功能

网友E(2017-06-10):
这样也能用 涨经验了啊

网友F:
还有这个啊,具体的命令是哪个啊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安川的没有多层多道吗?...

网友G(2018-07-09):
我也在咨询类似的问题,就是焊接后,偏移一段又来一个,类似于分段焊。我写的程序总不对

网友F:
光标放在指令上面  转换  选择  上下键 就可以

网友H:
光标选择在指令上,不是程序行的编号,然后(转换按住+选择键)上下键可选择多行。再按区域键,选择“编辑”复制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