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速派第一次合作任务介绍。。

楼主(2016-06-25):
工控速派接到山东海阳一石材厂的任务,切石机故障,切石尺寸不对。。。有时宽有时窄。。。

去了以后跟旁边一台正常车对比,

上面是好车的情况。。。。。。。下面是故障车情况。。。。。。

调整过来以后,工作正常。。。。。。。

楼主:
因为压头螺栓倒掉,使得伺服电机与平移齿条不吻合,导致移动产生误差。。。。

调整好以后生产正常。。。

网友A:
呵呵。。。。

这个维修过程,让偶想到了党的教科书上的一个故事,说什么西方一个出名的科学家,被一老板请来维修一个电机,科学家写写画画,然后让工人把电机开开从里面的第多少圈开始减掉一圈线圈,然后机器就好了,收取老板100美元,老板嫌贵,科学家说了去掉一圈线圈只需1美元的报酬,而知道在哪里去掉需要99美元,当时觉得这个故事是党用来欺骗善良的中国娃娃的。

没想到在现实中见到了这样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维修过程,让偶想到了党的教科书上的一个...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楼主:
   这个设备的前因后果,工控网应该更清楚。。。这个石材厂是福建人在山东海阳县办的,买的设备是福建鑫建机械的,福建这个设备通过中间商买到的,买来以后自己安装的,但是没有安装好,四月份出口韩国的一个货柜的板材因为不合格,被韩国人罚款4000,连重新发货,来回运费,损失万元。。于是设备停下来,一直停了2个半月无法生产,期间找了几个当地维修人员也没有解决,福建原厂因为他们是通过中间商买的,不提供服务,即使服务,光从福建到山东的机票钱就4000多,服务费另算。。。于是他们找到了工控网。。。。。。。

     毛病本身并不大,但是没有解决之前,它就是大毛病。。。。就像高考一样,你场上没有做出来,出了门了,看到人家答案了,恍然大悟了,吵着嚷着你也会了。。。。呵呵。。。晚了。。。知道么???。。。。呵呵。。。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呵呵。。

     呵呵。。他们老是觉得我运气好,其实错了,我是从主机到传感器,到驱动一步步地查的。。只不过差的过程中正好解决。。就像是破案,有10个嫌疑人,我会按照实际情况一个个地查下去,但是运气比较好,我查的第一个嫌疑人就是罪犯。所以其他9个也不用查了。。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下一步我准备拆开轨道看一看。。。。过两天给你讲讲新疆的故事。。。呵呵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维修过程,让偶想到了党的教科书上的一个...

楼主:
这里引出以前一个话题:我一干活,他们就问我那个行业的,我说纺织行业干的多些,汽车行业也有些。。。。。。我一直跟他们强调,我干的是自动化,自动控制,简单点说,就是要怎么动?按照规定,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停。。。此其一,其二,模拟量检测,模拟量控制,检测的模拟量多少,给定的模拟量多少。。其三,动作精度,速度精度,定位精度。。。不要管什么行业的。。什么行业区别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维修过程,让偶想到了党的教科书上的一个...

楼主:
介绍一下,我第一次出任务,山东海阳億旺石材。。。这个厂是福建人在山东办的一个厂,全厂工人都是福建人,买了鑫建石材设备的机器,这个鑫建石材设备也是福建的工厂。。这个厂买这个设备以后,一直产品不合格,曾经因为产品出口韩国一个货柜不合格,被索赔4000多元,同时设备也从4月中旬开始停产。直到6月份我过去。。。

   在这期间,工厂也找了很多人维修,都没有解决。。

    这个项目要是直接找到我,一般是2000元。

   工控网这个项目开价500,我觉得我从青岛到海阳,来回路费差不多200元,一般要住宿一晚,100元左右。两个工作日,这个钱实在是没什么必要。只是说,第一次接触工控网的这个嘛,顺便认识些客户。。。也就去了。。。

到工厂以后,发现如图,那个调节伺服电机的螺栓倒了,起不到调节作用了。。修正好以后,第二天工作了一上午。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下午打算回家。。

楼主:
事情本来告一段落了,可是厂家还觉得亏了,他们觉得就把螺栓正过来就花钱亏了,硬说差0.5mm,后来就急了。。(后面的事情忽略。。。)。。。呵呵呵。。。从这件事我觉得,确实不太值得干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呵呵。。。。这个...

那个故事就是说明技术的重要性    有时候技术简单一句话 可是解决了大问题

网友D(2019-10-14):
引用 楼主:
事情本来告一段落了,可是厂家还觉得亏了,他们觉得就把螺...

厂家也太不要脸了吧?有本事自己解决啊!

网友E(2023-06-02):
智能眼镜5G+AR(增强现实)赋能一线运维人员,远程协助1861     6301    571     为智能制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