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马达异响

楼主(2016-06-25):
MR-J2-40A-K32驱动器,马达HC-MF-43W1-S11,皮带断裂后换新皮带,可以回原点,但是生产是马达震动带异响,更换驱动后还是没改善,请问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2016-12-14):
可以试一下,皮带的和松紧度,如果太紧,可能是因为电机的负载变大了,而使电机在转动的时候有振动的现象,可以把皮带掉,让电机不带负载时运转,看看还振动不,看看驱动的刚性,是不是设的太大,也同样会有振动的出现,技术有限,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