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怎么读取下位机的字符数据

楼主(2016-06-25):
有一扫码枪与屏连接,屏上的数据输入框地址设定为PLC的地址,一条码占17个字的寄存器。MCGS做上位机怎么读取这个条码。如果输入框地址设定为屏的地址,MCGS与屏连接好读取吗?(台达屏+台达PLC)

网友A(2016-09-10):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求解我也很困惑 怎么没有I/O变量

网友C:
先顶一下,需要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