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W-SCU41-V1接收不了数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6-25):
三菱Q系列PLC通过QJ71C24N和欧姆龙CJ1W-SCU41-V1模块进行无顺序协议进行通讯交换数据,欧姆龙发数据,三菱能收到,但三菱发数据,欧姆龙却接收不到,是什么原因啊,咨询了三菱和欧姆龙技术热线,检查各自的参数设置,答复都是正确的,但就是欧姆龙这边接收不了数据,欧姆龙这边也不报错,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建议上传照片,或者部分程序,大家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