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6-06-25):
造成这个问题的情况比较多,每一种可能都需要仔细排查。

 首先,检查通讯三要素:通讯协议,通讯参数,通讯界面是否一致。如何三要素满足还是不能通讯,查看线缆引脚是否与接错,RS232需RXD接TXD、TXD接RXD、GND接GND,RS485需A(+)接A(+)、B(-)接B(-),GND根据需要来接。如果线也没接错,那就怀疑是通讯界面硬件接口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