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MCGS通讯

楼主(2016-06-25):
本人是初学者,我用三菱D740变频器和昆仑通态触摸屏MODBUS进行通讯,如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是40009表示变频器状态/控制输入命令,读取/写入,那我在触摸屏里写入的通道地址应该是什么,已经试过几个都不行,希望了解这方面的朋友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用到哪种通信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到哪种通信协议!!!

MODBUS-RTU协议,现在碰到的问题是通讯连上之后触摸屏上能读变频器的状态,但在触摸屏上无法输入命令,读写方式已经是设置成读写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行。

现在的状态就是触摸屏能接收变频器,但不能发送给变频器。朋友你对这方面了解吗,希望能够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楼主用到哪种通信协议!!! ...

变频器设置问题吧 再看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