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涡街流量计的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25):
    涡街流量计是一款常用的流量仪表,任何仪表的使用总离不开日常的维护及保养,不管是本身的故障还是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故障的出现我们沉着应对。

    处于长期稳定运行状态下的涡街流量计,在工作期间也可能出现故障,这类故障出现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检侧元件和电子元件的失效

    经过长时期运行,有些电子元器件可能到达寿命期而失效,导致仪表出现故障。

二、介质中杂质的损害

    经长期工作,流体内的脏物在测量管内壁、发生体表面和仪表转换器内壁、发生体表面和检测元件表面的附着、沉积,改变了测量管和发生体的几何尺寸参数,仪表的测量误差增大,降低了检测元件的灵敏度,信号幅值减小,进而引起检测元件的失效。

三、雷击损害

    现场仪表在雷雨季节受到雷击而损坏是常见的故障。雷击在传输线路中会感应产生瞬时高压尖脉冲和强大的浪涌电流,击穿或烧毁转换器内的电子元器件,这种雷击主要是通过电源线和信号线引入。

四、环境方面原因

    环境中的腐蚀性气体、潮气的长期侵蚀会引起检测元件的绝缘电阻下降,以及部分电子元件、接线端子、接地端子的腐蚀,使接插件接触电阻增大,传输信号被衰减。

     不管什么形式的故障,首先找出故障起因,再对症下药,必定能事半功倍,其次在日常的使用中注意保养与维护,就能大大提高效率。

网友A:
涡街流量计使用中最常见的故障就是数值出现跳变,原本好好地,突然一个大波动的数值跳变,而且没有时间规律。

厂里就有一台测量净化风流量的涡街流量计,上午正常,下午跳变,检测无从下手。到了现场就好了,离开现场就跳变,

嘿嘿。。。

有时候出太阳就跳变,有云彩就好了,这在控制室只要看这个净化风流量就可以知道外边的天气。

不知楼主有无故障排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