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6-06-25):
现在我手头上有一个7062KX的触摸屏和一台三菱D740的变频器,比如变频器的寄存器地址40009表示变频器状态/控制输入命令,读取/写入,那我在MODBUS中增加设备通道,属性设置里的通道类型,通道地址,数据类型是应该怎么选呢,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帮个忙,谢谢!

网友A:
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B:
昆仑通态官网有专门手册或电话联系供应商。这都是有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