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执行完毕标志

楼主(2016-06-25):
PLSY D10 D15  Y2

OUT Y5

我该 使用什么执行完毕标志。

是该按Y2还是 Y5?

网友A:
如果是三菱PLC,应该是M8029.不过,你这指令用得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菱PLC,应该是M8029.不过,你这指令用得好像不对

是台达?怎么说,什么不对

网友A:
这个指令,伺服电机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伺服电机转吗?

步进电机。。。。。。。。。

网友B:
你用的是台达吗?台达的话用M1102,不过你的方向Y5用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