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仪器是什么设备,保存也要密封

楼主(2016-06-25):
今天遇到一台仪器设备,密封保存在一个密闭的容器内,全是外文,不认识啊!

网友A:
感觉像是气体检测的吧。。。。。。。。。。。。。。。。。。。。。。。。。。

网友B(2016-09-05):
Mini TRACE CSDF型表面沾污检测仪

Mini TRACE CSDF型表面沾污检测仪是一款测量α、β、γ射线的多功能沾污仪,也可用做巡检仪和剂量率仪。专为提高探测效率和辐射污染的量化而设计,还可确定辐射污染分布。配合相应的配件使用可作污染监测试验和食物检测试验。由上海易萧提供的该款仪器操作简便,对操作员辐射专业知识要求较少,广泛适用于警察、消防员、健康环保人士、污染控制人员等。

Mini TRACE CSDF型表面沾污检测仪主要功能:

  A、测量射线类型:α、β、γ射线

  B、剂量率测量,单位:uSv/h,(后盖关闭)

       测量范围:0.01uSv/h~5000uSv/h(以Cs137为标准源)

  C、表面污染测量,

      1:以cps为单位,    0.1cps~9990.0cps

      2:以Bq为单位,(可选特定核素)   1Bq~30000Bq

      3:以Bq/cm²为单位(可选特定核素)   0.1Bq/cm²~3000.0Bq/cm²

  D、空间辐射污染测量,单位:Bq/L,

       测量范围:500~100000Bq/L(以Cs137为标准源)

探测器技术指标:

  1、类型:GM管(Cs137能量补偿型);

  2、测量射线:α、β、γ射线

  3、探测面积:15.55cm²;

  4、窗口:2mg/cm²

  5、高压:500V;

  6、灵敏度:对Co60   0.15cps/Bq;(其他核素有详细说明)

  7、网栅:0.8mm直径钢丝;空隙:80%;

  8、能量范围:盖上盖子(能量补偿) 33kev~1.25Mev;

               打开盖子(无能量补偿)20kev~3Mev;

  9、显示:6位LCD显示;

  10、温度范围:-20℃~40℃;

  11、报警装置:声光报警,阈值可调;

  12、电源:2节五号电池,正常工作2000小时;

  13、环保标准:符合IEC 60325标准;

  14、橡胶底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