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样还是通讯不上呢

楼主(2016-06-25):
楼主想拿电脑作为MODBUS主站与S7200通讯,在淘宝上买了一个USB转232

,和一个232转485的通讯线,然后接在了PORT 0,然后又编写程序:

然后又打开modscan 32,设置如下

显示通讯没有错误(VB0和vb1都为0)但是还是通讯不上,这是为啥呢, 楼主用的64位的WIN7 ,是不是和这个软件不兼容呀?

楼主:
楼主看了一下说明书,这个是不是引脚定义和S7200的不一样所以导致无法通讯呢

网友A:
你接线方式是什么?

RS485那个模块应该接PLC的:3/8

网友B:
USB-PPI转485

网友C:
断电重启啊。。。。

网友D:
直接买个USB-RS485不就行了,你在绕路了,从站写好接受程序就可以了,前提是两边的设置必须一致!还有说个事MADBUSCAN这个压缩包里有两个软件,分别对应主和从软件的,要选对啊!

楼主:
楼主最后用了一根国产的USB-PPI电缆解决了,MODSCAN连不上,下了个modbus poll弄好了

网友E:
一般是线的问题,换根好的线试试

网友F:
如果参数设置没问题的话,通信实现不了。多为通讯线问题。楼主不妨换跟试试看!

网友G:
电脑跟触摸屏不能同时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