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100-24开关电源

楼主(2016-06-25):
这个开关电源(NES-100-24开关电源  100w,4.5A),我可以用于三菱Q系列PLC输入模块接  接近开关(npn型)70个点,输出模块50个点(继电器线圈50ma左右一个点就能驱动继电器线圈)+ 10寸台达触摸屏(270ma)+伺服PPI供电(20ma)+伺服输入控制(如使能 大约10ma) + 步进驱动器脉冲+和方向+(24V+)

这些加起来可以嘛?

网友A:
问题:这个电源也就是80元,为什么不索性买2个,输入信号+触摸屏+指示灯报警灯等用一个,输出电源用一个呢

网友B:
原理上说可以,实际上有可能带不起来,主要表现在触摸屏无法启动。

不要在关键的地方省钱。

楼主:
恩恩 谢谢 我考虑换额定8.3A的 开关电源。

网友C:
开关电源容量大小价格相差不多,选大点发热量还小,带这些负载,至少要选150W的电源。200W电源也不过50元,开关电源现在已经不属于高技术产品,不必挑品牌,都一样用。

网友D:
建议容量大点儿,这样电源模块发热也少。带负载压降也不明显、

网友E:
关键型的控制器,直流电源还是建议分开。

您的总功耗需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