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压变送器如何校准?

楼主(2016-06-26):
如题

网友A:
如果你有绝压校准仪器,比如标准的抽真空校验仪,那么就可以校准绝压变送器了。

不过最普通的办法不是使用这种绝压校准仪,而是使用不同的微压校准仪器校准绝压变送器。

校准步骤。

先把绝压变送器通电接入475手操器等能够修改范围的仪器,把绝压变送器改成常压变送器,即提高测量范围,一般把0-100的绝压改成0-100的表压即可,即把先前的-100—0变为0-100KPa

然后进行校准。

校准完,再有手操器把范围改回去。

如果在现场排除故障的临时性维修。

则通常观察满度是否正确,使用手操器不是调零,而是调量程,这样省时、省力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