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16变频器运行报F015

楼主(2016-06-26):
  两台西门子6SE7016变频器,CUMC主板的,运行报F015,外围无故障,请问大神,除去参数问题,会是哪部分硬件除问题了呢!

网友A:
采下运行曲线,看看转矩和速度,查查编码器和机械负载

楼主:
回复内容:多谢大神,继续查找中

引用 网友A:
采下运行曲线,看看转矩和速度,查查编码器和机械负载

网友B:
F015  报警意思:堵转 或失步;

1、堵转: 降低负载     • 释放抱闸     • 提高电流极限;假如实际负载不高,那可能是电流检测部分出问题了。

2、编码器信号不好,或受干扰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