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式接近开关的技术参数

楼主(2016-06-26):
 ①动作距离。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动作距离是指检测体按一定方式移动时,基准位置(接近开关的感应表面)与开关动作时检测面之间的空间距离。额定动作距离是指接近开关动作距离的标称值。

    ②设定距离。设定距离为电感式接近开关在实际工作中整定的距离,一般为额定动作距离的80%。

    ③回差值。接近开关的回差值为动作距离与复位距离之差的绝对值。

    ④标准检测体。标准检测体为可使接近开关作比较的金属检测体。电感式接近开关采用的检测体为正方形的A3钢,厚度为1mm,所采用的边长是接近开关检测面边长的2.5倍。

    ⑤输出状态。电感式接近开关的输出状态分常开和常闭两种。当无检测物体时,常开型接近开关所接的负载由于接近开关内部输出晶体管的截止而不工作;当检测到物体时,晶体管导通,负载得电工作。

    ⑥检测方式。电感式接近开关的检测方式分为埋入式和非埋入式两种:埋入式接近开关在安装上为齐平安装型,可与安装的金属物件形成同一表面;非埋入式接近开关则需把感应头露出,以达到其长检测距离的目的。

    ⑦响应频率f。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f是指在规定的1s时间间隔内,电感式接近开关动作循环的次数。

    ⑧响应时间t。响应时间t为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到物体时间到接近开关出现电平状态转换的时间差,可用下式换算。

    t=l/f    (3-9)

    ⑨导通压降。导通压降为接近开关在导通状态下,其内部输出晶体管上的电压降。

    ⑩输出形式。以NPN型输出的接近开关为例,分NPN二线、NPN三线、NPN四线等类型。以PNP型输出的接近开关为例,分PNP二线、PNP三线、PNP四线等类型。

网友A:
传感器的规格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