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编写程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6-26):
在程序的前期编写中有必要加入,单步,单周期,连续工作模式的程序编写吗?如果是为了调试程序,那么我觉得,手动操作就可以调试一些东西呀。因为第一次做实际的PLC程序编写,不知道单步,单周期,连续工作模式三种程序编写的具体意义。而我设计的系统本身是为了连续工作而设计的。

楼主:
刚刚大概思考了一下,单步的调试作用于手动程序部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单步的调试可以看出在连续程序中的各部分连接问题。单周期可以看出周期与周期之间的连接问题,所以在调试过程中还是必须的一个功能模块!!!

网友A:
单步我没有用过。就手动/自动 单动/连动。用的也还好

网友B:
这些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调试需要。在复杂的生产工艺中,会经常使用。如果您是简单工艺,只有几个工序。可以建议省略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调试需要。在复杂的生产工艺中,会经...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步我没有用过。就手动/自动 单动/连动。用的也还好

哦0哦哦哦哦哦·

网友C:
单动是自动的流程分开来,点一下,动一步,这有助于调试的时候跑一下流程,简单方便,比如,排出故障的时候有可能也会用到,一步一步,停在那步查一下,很方便,单循环,就是测试用的,在调试过后,可以先跑一个循环测试一下。这些有的公司进设备的时候会要求的,有的不会要求,方便故障查找。。手动点的话它是不存在动作之间的互锁,条件等等,手动能动不一定自动就能动。。。一点小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动是自动的流程分开来,点一下,动一步,这有助于调试的...

嗯嗯,这些建议相当地棒!

网友D:
有些控制设备工作流程就需要单循环,连续循环

单步动作主要用于现场调试,维护中

——

编程过程中,点动,单循环,连续循环分别驱动中间元件

然后再最前面,集中并联驱动输出,这样程序可读性很强,以后也便于自己修改

网友E:
  特别喜欢德国工程师做的这样的程序,单步,自动停机,停车,自动,自动运行,很是有过程的做法,如喜欢可以去 乐水工控生活 找这样的德国案例程序学习一下,很是不错的!

网友F:
控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语句实现控制功能。

有一些工控人员,喜欢把程序搞复杂,认为越复杂的程序证明程序越优秀,语句越多的程序控制功能越好。实质上是不了解控制的本质。

控制的目的不在程序语句的多少,而在于要实现的功能,所以在功能一致的情况下,程序越简单效果越好。

有些人喜欢简单问题复杂化。

而我们的理想是:

复杂问题简单化

网友G:
可以试着自己写点小程序的

网友H:
我只是来水积分的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是来水积分的0.0

都说过来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控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用最简单的语句实现控制功能。...

点赞,点赞。。

网友J:
越简越好,少为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