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高压负荷开关的安装、使用与运行维护?

楼主(2016-06-26):
(1)高压负荷开关的安装要求。

    1)户内型负荷开关应垂直安装,户外型负荷开关要求水平安装时,静触点在上。

    2)负荷开关静触点侧接电源,动触点侧接负载。

    3)初始安装好后必须进行认真细致反复的调试。调试质量标准:分、合闸过程皆达到三相同期(三相动触点同步动作),其先后最大距离差不得大于3mm;在合闸位置,动刀片与静触点的接触长度要与动刀片宽度相同(刀片全部切入),且刀片下底边与静触点底边保持3mm左右的距离;保证不能撞击瓷绝缘,静触点的两个侧边都要与动刀片接触,且保证有一定的夹紧力,不能单边接触(旁击);在分闸位置,动、静触点间要有一定的隔离距离,户内压气式负荷开关不小于182mm±3mm,户外压气式负荷开关不小于175mm。

    4)带有高压熔断器的负荷开关,其熔断器的安装要保证熔管与熔座接触良好。熔管的熔断指示器应朝下,以便运行人员巡视检查。

    5)负荷开关的传动机构和配装的操动机构都应完好,分合闸操作灵活、不抗劲,操动机构的定位销在分、合的位置,能确保负荷开关状态到位(即确已拉开、确已合好)。

    6)负荷开关与接地开关配套使用时,应装设连锁并确保其可靠性。

(2)负荷开关的使用。

    1)由于负荷开关出厂前都经过认真装配、严格调整和试验,使用时不必再拆开调整。

    2)使用时应进行几次空载分闸操作,确认操动机构和触点系统无误后,才能投入运行。

    3)使用中应检查负荷电流是否在额定值范围内,有无过负荷。

    4)负荷开关只能断开和闭合规定的负荷电流,一般不允许在短路情况下操作。

    5)当负荷开关与高压熔断器配合使用时,继电保护应按以下整定:

    ①当故障电流大于负荷开关的分断能力时,必须保证熔断器先熔断,然后负荷开关才能分断。

    ②当故障电流小于负荷开关的分断能力时,则负荷开关断开,而熔断器不动作。

(3)负荷开关的运行维护。

    1)负荷开关巡视检查的内容。

    ①观察有关的仪表指示应正常,以确定负荷开关的工作条件正常。如果负荷开关的回路上装有电流表,则可知道该开关是在轻负荷的还是重负荷运行,甚至是过负荷运行;如果负荷开关的回路上有一指示母线电压的电压表,则可知道该开关是在额定电压下运行还是在过电压下运行。负荷开关的实际运行条件直接影响到负荷开关的工作状态。

    ②运行中的负荷开关应无异常声响,如滋火声、放电声、过大的振动声等。

    ③运行中的负荷开关应无异常气味。如有绝缘漆或塑料护套挥发出的气味,说明与母线的连接负荷开关在连接点附近过热。

    ④连接点应无腐蚀、无过热变色现象。

    ⑤动、静触点的工作状态到位:在合闸位置时,应接触良好,切、合深度适当,无侧击;在分闸位置时,分开的垂直距离应符合要求。

    ⑥灭弧装置、喷嘴无异常。

    ⑦绝缘子完好,无闪络放电痕迹。

    ⑧传动机构、操动机构的零部件完整、连接件紧固,操动机构的分合指示应与负荷开关的实际工作位置一致。

    2)负荷开关的巡视检查和维护注意事项。

    ①投入运行前,应将绝缘子擦拭干净,并检查有无裂纹和损坏,绝缘是否良好。

    ②检查并拧紧紧固件,以防在多次操作后松动。负荷开关的操作一般比较频繁,在运行中要保持各传动部件的润滑良好,防止生锈,并经常检查连接螺栓有无松动现象。

    ③检查操动机构有无卡住、呆滞现象。合闸时三相触点是否同期接触,其中心有无偏移现象。分闸时,刀开关张开角度应大于58°,断开时应有明显可见的断开点。

    ④定期检查灭弧室的完好情况。因为负荷开关操作到一定次数后,灭弧室将逐渐损坏,使灭弧能力降低,甚至不能灭弧,如不及时发现和更换,将会造成接地甚至相间短路等严重事故。

    ⑤对油浸式负荷开关要检查油面,缺油时要及时加油,以防操作时引起爆炸。

    ⑥当负荷开关操作次数达到规定的限度时,应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