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漏电

楼主(2016-06-26):
三相线圈阻值平衡。

各相线圈无接地。

为什么设备上带有275伏左右电压,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漏电原因:
1,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致使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电动机长期过载运行;有害气体腐蚀;金属异物侵入绕组内部损坏绝缘;重绕定子绕组时绝缘损坏碰铁心;绕组端部碰端盖机座;定、转子磨擦引起绝缘灼伤;引出线绝缘损坏与壳体相碰;过电压(如雷击)使绝缘击穿。
2,离子的磁场分布不均,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使电动机运行时振动和噪声加剧,严重时电动机不能启动,而在短路线圈中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导致线圈迅速发热而烧毁。电动机长期过载,使绝缘老化失去绝缘作用;嵌线时造成绝缘损坏;绕组受潮使绝缘电阻下降造成绝缘击穿;端部和层间绝缘材料没垫好或整形时损坏;端部连接线绝缘损坏;过电压或遭雷击使绝缘击穿;转子与定子绕组端部相互摩擦造成绝缘损坏;金属异物落入电动机内部和油污过多。

网友B:
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线了?

没接,是你安装施工的错,在保护接零没正确连接前,不可以送电;

接了,就要检查零线在哪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线了?没接,是你安装施...

 交流异步电机不存在 “零线” 概念,还是需要严谨些。我们把电机接线柱接地端子,接到配电箱地排,电压差可以消除一部分,但还是存在高于安全电压的漏电。这样使用的话,用户会存在安全隐患。

如果是电机问题,那么电机的绝缘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由于手上没有专用摇表,所以只好请教各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原因:1,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致...

 感谢您提了很多好的故障原因。

不过还是需要声明下,电机是刚买的,出厂前厂家应该测试过(不排除没测试的可能,毕竟国产质检水平稍低些)。您推测并分析的结论应该没错,由于当时下雨,气候潮湿,电机的绕组绝缘可能降低,引起电机机壳产生静电。

网友B:
既然有“地排”,那就是TN-S系统了。你所称的地排不是零线吗?真不了解TN-S系统吗?

“交流电机不存在零线的概念”?那么零线干嘛用?接零保护系统(TN)又是怎么实现的?

现在的现象应该是“地排”与零线断了,或接触电阻大。

楼主:
TN-S,即三相五线制。三相异步电机需要工作零线吗。。这个规范在供配电系统用的比较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