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众为兴运动控制卡发脉冲给松下A5II驱动器,但驱动器显示的脉冲与发送的不一致

楼主(2016-06-26):
目前,利用众为兴的运动控制卡、松下A5II系列驱动器和电机、滚珠丝杠、负载,搭建了一个伺服控制系统,通过滚珠丝杠带动负载的移动。不过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利用控制卡给驱动器发送同样的脉冲,但是电机正转和反转带动滚珠丝杠转动,却走了不同的距离,最后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原来是运动控制卡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和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不一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希望各位指导迷津,谢谢了。

楼主:
电机正转和反转带动滚珠丝杠转动,丝杠螺母却走了不同的距离

网友A:
1、机械间隙。

2、观察正反转运行曲线。

3、观察正反转脉冲反馈值。重复几次。是否有规律?

综合下,再考虑故障原因。

网友B:
应该就是电气传输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