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s6.52

楼主(2016-06-26):
macs6.52安装完成后后,电脑重启出现图中报错信息,求解。

网友A:
lz能给个安装软件包么?

网友B(2017-08-16):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了电脑系统才好的。

网友C(2020-09-19):
这个只能重装了

网友D(2022-03-11):
    应该是用360杀毒之类软件把和利时系统文件当威胁处理了,卸载MACSV6.5.2软件,然后把对应文件夹删掉,重新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