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k缺少组态驱动

楼主(2016-06-26):
各位大神你们好:

    最近新安装的RSlink软件在连接PLC的时候,发现组态驱动少了许多,请问在哪里可以下载RSlink的组态驱动,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B:
可以手动添加吧好像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好像这个和授权有关,不同的授权模式,得到的驱动配置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E(2016-08-13):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这个,好像这个和授权有关,不同的授权模式,得到...

跟授权有关系吗? 没听说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