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触摸屏和第三方PLC通信求助

楼主(2016-06-26):
头一次用罗克韦尔的触摸屏软件,为FactoryTalk View Studio 6.0版本,现在想用这个和第三方PLC进行通信,说白了想用MODBUS驱动,然后在网上找了好久好久,大家都说是AB的触摸屏如果要和第三方PLC进行通信的话,需要kepserver enterprise,现在诚意求kepserver enterprise!

网友A:
头一次用罗克韦尔的触摸屏软件,为FactoryTalk View Studio 6.0版本 你用什么品牌的PLC ?

网友A:
将PLC地址编入触摸屏软件,选择PLC品牌型号 添加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用罗克韦尔的触摸屏软件,为FactoryTalk...

我用的是莫迪康,目的是走MODBUS RTU协议

网友B(2016-11-14):
将PLC地址编入触摸屏软件,选择PLC品牌型号 添加地址

网友C(2018-01-03):
同求kepserver enterprise,我是AB的屏加西门子的PLC

网友D:
我发过相关软件,也通讯成功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