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_7S伺服电机刚性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6-06-26):
         今天调试一台安川伺服控制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用伺服电机带垂直电动缸驱动一个升降平台,用模拟量来控制,当伺服电机抱闸一打开时平台自动往下溜,我给了平台上升信号,可是平台还是往下溜,最奇怪的是伺服控制单元竟然没有报任何故障,还是显示正常RUN,这真是吓着我了。这是本人第一次使用安川的伺服控制器,不太清楚是不是我那些地方没设置正确.不知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请各位大神赐教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在网上查了下大概感觉是刚性不足的原因不知是否正确?该如何设置?

           另外请教大家对于安川伺服双轴同步控制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A: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找原因:1.伺服电机是否使能?2.接线是否正确?3.恢复下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找原因:1.伺服电机是否使能?2....

 不带载的情况下是伺服电机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A:
多大的负载?电机功率多大?有无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负载?电机功率多大?有无减速机?

 负载大概在10T左右,7.5KW的电机,20:1 的减速比。

网友B:
没有用过模拟量控制,我都是发脉冲的,建议你加大减数比,最好使用蜗轮蜗杆减速箱,防止下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模拟量控制,我都是发脉冲的,建议你加大减数比,最好使用蜗轮蜗杆减速箱,防止下溜!

也只能是这样了,谢谢你大晚上的还给我耐心的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QQ254489112  多大的负载?...

10T负载7.5KW电机,减速机20:1,减速比最少240:1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多大的负载?...10T负载7.5KW电机,减速机20:1,减速比最少240:1才行

减速比太大满足不了快慢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