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码垛程序

楼主(2016-06-27):
各位大神请教下安川机器人码垛程序怎么弄, 指导下 !

能有程序参考下最好,谢谢了

网友A:
移动到要抓取位置,抓取信号,然后放置,,,,简单来说就这样啊,要是每层一样就用平移程序移动,要是二层不一样就再示教一个二层程序就行了。然后就是循环的问题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方法,如码垛的个数和层数不一样的话,做搞一个 PLC 给他做多个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到要抓取位置,抓取信号,然后放置,,,,简单来说就...

能有 程序参考吗

楼主:
用SEFTON 平移指令是可以偏移,但是我需要记录抓完的每个工件, 程序中途停止后 从新复位从停止的那个位置继续往下走

网友A:
MOVJ   原点

MOVJ  安全点(就是抓取工件上方)

MOVL   抓取点

DOUT(PLUSE)抓取信号

MOVL  回到安全点

SFTON

MOVJ  到达码垛安全点

MOVL  放置点

DOUT(PLUSE)放置

SFTOF

MOVJ   原点

简单来说

就这样先做一层示教,上面是一个工件的程序,一层假如是6个就示教6个。

如果都一样就用程序里平移程序选项或者SFTON指令进行平移,如果不一样就再建一个程序示教层数2.然后最后建个master程序 使用变量判断进行跳转(如判断为单数时,进入一层程序,为双数时进入2层程序这个判断程序不固定,看每个人的想法)。

具体平移的方法与程序在机器人带的说明书有详细说明,好好看看就懂了

楼主:
能 说下你 扣 扣号(qq)  吗 ,加好友说

楼主:
这样是可以平移,但不是码垛程序,

 我移动第3个 停下来了,里面有记录第3个点的位置吗??

 复位从新启动的话 是从第一个走还是第三个点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平移,但不是码垛程序,  我移动第3个 停下...

这样平移的是通过P变量实现的,你在哪停止原地指令执行的话平移的量是不会有变化的,但是确实容易出现误操作,如你把光标移动到平移指令之外。最保险的就是在程序里有个平移程序的选项,他是通过平行移动程序点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变量来实现的偏移,比较稳妥。626056314

网友C(2016-12-15):
用变量写程序 想要几个就可以放几个,再用逻辑判断指令来循环程序

网友D:
在使用说明书  偏移SFTON 那里是有程序例子的

网友E:
谁能给个完整的带详细注解的码垛程序例子呀,最好包含各变量的定义说明!比如产品码托盘,X轴3个,Y轴4个,一层12个,共码放5层。

网友F(2018-02-27):
的是通过P变量实现的,你在哪停止原地指令执行

网友G:
谢谢分享,相互学习,提升自我。

网友H(2018-12-27):
引用 网友E:
谁能给个完整的带详细注解的码垛程序例子呀,最好包含各变...

你好,请问你这个码垛来了吗?我也搞了好久,求指点

网友I(2019-11-04):
非常适合新手66666

网友J(2021-02-20):
引用 楼主:
用SEFTON 平移指令是可以偏移,但是我需要记录抓完的每个工件, 程序中途停止后 从新复位从停止的那个位置继续往下走...



用一个变量B0不就行了,抓完一个自加1,全部抓完清掉B0

网友K(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网友L(2024-04-09):
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M(2024-05-17):
好久没用安川了,甚至忘了写法,大致思路是
3行4列5层

标签1

取料

SFTON P099——(P099初始值6坐标为空)(P090/9091/P092分别为XYZ方向的单元间距且固定不变)
MOVJ P1 PL=5
MOVL P2 PL=0
DOUT OT(1) OFF
TIMER 0.5
MOVL P1 PL=2
INC B000—— (X方向计数+1)
ADD P099 P090——(P090应该是X 0 0 0 0 0)
SFTOF

IF B000 ≥3 then——(3个换一列)
ADD P099 P091——(P091应该是0 Y 0 0 0 0)
INC B001——(Y方向计数+1)
SET P099(1) K0——(把X方向的值清除)
SET B000 K0——(X方向计数清零)
ENDIF

IF B001 ≥4 then——(4列换一层)
ADD P099 P092——(P092应该是0 0 Z 0 0 0)
INC B002(Z方向计数+1)
SET P099(2) K0——(把Y方向的值清除)
SET B001 K0(Y方向计数清零)
ENDIF

IF B002 ≥5 then——(5层满溢出)
SET P099(3) K0——(把Z方向的值清除)
SET B002 K0(Z方向清零)
输出报警或者其他逻辑
ENDIF

JUMP 标签1

如果初始化可以用自减
SUB P099 P099——(6个坐标值都清0)
SET B000 K0
SET B001 K0
SET B002 K0
通过监控B的值判断在哪个目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