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生产的伺服电机,请问伺服电机电线接口通用吗

楼主(2016-06-27):
不同厂家生产的伺服电机,请问伺服电机电线接口通用吗

网友A:
你好,不同厂家的伺服电机电缆是不通用的,国产的伺服同功率同规格的接口可能相同,但一定要核对电机的资料后才能使用。

网友B:
接头不通用,电缆线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