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能做PID控制吗

楼主(2016-06-27):
泵,缓冲罐。想通过泵把缓冲罐压力控制在2MPa,PLC与泵用的RS485通信,直接给数值控制泵流量,缓冲罐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能用PID控制么,求助用哪个程序指令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用,用CX-Process写,图形化的,注意PID参数和正反作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可以 ,有点像 恒压供水的呀

楼主:
信捷能实现么,其他逻辑都在信捷里做的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用CX-Process写,图形化的,注意PID...

楼主:
求参考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可以 ,有点像 恒压供水的呀

网友D:
信捷的可以实现,找PID参数设置。

网友E(2017-02-28):
请问CX-Process是什么呀?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用CX-Process写,图形化的,注意PID...

网友F(2018-08-16):
可以使用PID进行控制,过程量是压力反馈,设置值是这个反馈的压力控制目标,输出是泵的流量,比例应该给一个负值,这种应用微分可以不给定,积分给一个比较小的值。

网友G(2019-04-11):
可以实现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