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回原点指令吗?怎么用

楼主(2016-06-27):
欧姆龙PLC控制步进电机,可以用回原点指令吗?怎么用?还有我可以知道步进电机离原点位置走了多少个脉冲吗?哪个指令可以?

网友A:
可以啊。没问题。A276存放离原点位置走了多少脉冲,不需要指令,直接调用。可加我QQ,发你案例资料。有绝对值 的也有相对值 的

网友A:
回原点指令ORG

楼主:
刚刚接触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同事说步进电机是不能反馈脉冲数的,用不了编码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已加你QQ,那是不是我原点定位的时候,把A276清零后,就是原点了,然后比如我向左走5次,每次走1000个脉冲,A275里的脉冲数就是5000?

楼主:
A276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