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泄露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6-27):
频谱泄露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

网友A:
 频谱泄露是指信号频谱中各谱线之间相互影响,使测量结果偏离实际值,同时在谱线两侧其他频率点上出现一些幅值较小的假谱,导致频谱泄露的原因是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的不同步,造成周期采样信号的相位在始端和终端不连续。

网友B:
顶二楼的,回答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