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安装注意十要点

楼主(2016-06-27):
涡街流量计实现流量测量的理论基础是流体力学中著名的“卡门涡街”原理,在流动流体中放置一根轴线与流向垂直的非流线型柱形体,称之为漩涡发生体。当流体沿漩涡发生体绕流时,会在漩涡发生体下游产生两列不对称但有规律的交替漩涡列,这就是所谓的卡门涡街。

关于涡街流量计的安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涡街流量计合理选择安装场所和环境。

避开强电力设备,高频设备,强电源开关设备;避开高温热源和辐射源的影响,避开强烈震动场所和强腐蚀 环境等,同时要考虑安装维修方便。

2、涡街流量计上下游必须有足够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同一平面上有二个90。弯头,则:上游直管段≥25D,下游直管段≥5D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不同平面上有二个90。弯头,则:上游直管段≥40D,下游直管段≥5D 。调节阀应安装在传感器的下游5D以外处,若必须安装在传感器的上游,传感器上游直管段应不小于50D,下游应有不小于5D。

3、涡街流量计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是流量传感器最常用的安装方式。

测量气体流量时,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高处。测量液体流量时,若被测液体中含有少量的气体,传感器应安装在管线的较低处。

4、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在垂直管道的安装。

测量气体流量时,传感器可以安装在垂直管道上,流向不限。若被测气体中含有少量的液体,气体流向应由下向上。测量液体流量时,液体流向应由下向上:这样不会将液体重量额外附加在探头上。

5、涡街流量计管道采取减振动措施。

传感器尽量避免安装在振动较强的管道上,特别是横向振动。若不得已要安装时,必须采取减振措施,在传感器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紧固装置,并加防振垫。

6、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在水平管道的倒装。

一般情况下不推荐用此安装方法。此安装方法不适用于测量一般气体、过热蒸汽。可用于测量饱和蒸汽,适用于测量高温液体或需经常清洗管道的情况。

7、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在有保温层管道上的安装。

测量高温蒸汽时,保温层最多不能超过支架高度的三分之一。

8、涡街流量计测压点和测温点的选择。

根据测量的需要,需在传感器附近测量压力和温度时,测压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3-5D处,测温点应在传感器下游的6-8D处

9、涡街流量计传感器在水平管道的侧装。

无论测量何种流体,传感器可以在水平管道上侧装,特别是测量过热蒸汽,饱和蒸汽和低温液体,若条件允许最好采用侧装,这样流体的温度对放大器的影响较小。

涡街流量计适用液体、气体、蒸汽、低温介质和各种腐蚀性与放射性介质等的测量,是一款测量精准度较高的仪表,目前应用极为广泛。

网友A:
其实涡街流量计对震动比较敏感,你没说大家选型时要注意工况